塑料光纤头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07):
哪位用过16M的650nm波长的光纤收发头?
  俺输入100K信号时还看得到输出(高电平寄生高频振铃),输入1~10MHz信号就乱套了,输出十几二十M,与输入不同频。接入塑料光纤后就只观察得到类似自激的输出。是哪里没注意?输入输出芯片电源的104、输出对地的30pF、串电源的47uH都有接。

网友A:
这个跟光纤无关,光纤的带宽远不止10M,塑胶光纤只是传输衰减大而已,楼主的问题是光端电路的问题,电路本身是有带宽,显然楼主的电路无法工作在楼主需要的频谱上,这与电路设计和器件的选择有关。

网友B:
目前朔料光纤的最高贷款是 1公里内可以达到 1Gb/s,还是重点查laser diver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