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该点电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07):
反相器输出为逻辑0时Q1截止,Q1集电极电位由集电极电阻和负载共同决定,用欧姆定律计算。

网友B:
NPN型三极管,GC相当于一个PN结。DO1没接其他器件的话,应该是0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chunyang的答复。

现在遇到的现象是没有接上拉电阻以及负载的情况,测量手头板子,发现三级管截至时DO端均为电源电压,即5V。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出现的是5V? (该板专门作为输入输出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zkkov2000的答复。

现在实际情况是:未接负载情况下,DO端为5V。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感谢zkkov2000的答复。

现在实际情况是:未接负载情况下,DO端为5V。
引用 楼主:

再仔细检查一下,不可能是5V的,或许那里短接了没看到。

网友:
这样说还对啊大侠们评价下。加个负载不上拉就上不去了,加了上拉加个负载就是chuyang说的用欧姆定律了。
可楼主说的不上拉,不加负载的情况是不是输出不确定呢还是为高阻?求大侠们解惑。

网友D:
反相输出为低电平,NPN截止,CE电阻很大,相当于断路,这样的话,D01的电阻就是你提供给它的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SLEET1986的回复。

该模块作为输出端口,是要输出高、低电平两种状态,高电平状态就是上图三极管截止的情况。并且有多个输出端口,每个端口都是独立的,当三极管截至时,我 已测过多个端口,三极管截止时均为5V,故排除短接的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fdsfdsa的回复。

CE电阻很大,相当于开路,这点理解,但是DO1的电压即我所供给的电压,这里该如何理解?能否详细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