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单片机如何在线升级程序?

楼主(2010-12-07):
一直想在线升级AVR单片机的程序
想法是这样的,MEGA168跟DSP通过SPI通信,DSP的对外串口接电脑.不知道可否通过PC机控制DSP的串口,然后DSP把串口收到的信息通过SPI协议来升级单片机的程序?

网友A:
可以   我两个产品  一个用串口升级程序  一个用CAN升级程序
MEGA16

网友A:
可以先用文档的形式  将自己的协议写出来
注意协议的可扩展性,不要有漏洞,也可以参靠现成的协议

网友B:
不需要这么麻烦吧?168的串口用了没有?如果没用,就可以通过串口使用IAP方式升级程序。

网友C:
关于 IAP 升级, 网上已经说了很多了哦

网友A:
建议不要用网上那个XMODEM的例程  就是马潮书上的那个    做做实验还可以
有BUG   不稳定

网友D(2013-08-20):
可以,你可以先調通SPT

网友D:
剛做完USB更新MCU FW(無bL)

网友E:
9#,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F:
就是bootload啊,或者IAP。网上有很多资料,早期的AVR没有IAP功能,现在新出的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