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芯片烧坏了,如何分析是哪儿烧坏了(24楼增加详细描述)

楼主(2010-12-07):
有一块板子,发现板上的SAA7121功能不正常。更换一颗后就正常了。这类问题出现几例了,应该不是个偶然的现象。所以需要找到问题。

从库房拿了一块好的芯片,和这块芯片做对比。测量每个引脚对地的电阻。好像都差不多。

有没有朋友帮忙分析下,或者给个分析方法出来。公司没有很高端的仪器,无法对芯片进行解剖分析。

各个管脚电阻对比:

楼主:
在线等呀

网友A:
没有标准答案

设计的时候应该嵌入测试程序,配合外部的测试板卡使用

网友B:
是模拟电路还是数字电路?最好用二极管档测试。

网友C:
芯片不会无缘无故的坏,所以先手要查外围有没有‘作案痕迹’!!!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我在其他网站找到了个答案,现在在考虑怎么验证和解决。

SAA7121的I2C接口有Bug,它要有时钟才能工作,开始时时钟不稳定,或者晶振起振慢时,I2C口线会错误地处于输出0的状态,且很容易损坏。最好另外给它一个I2C线,不要和其他IC共用,
等时钟稳定了再用I2C口初始化它。7121自带晶振的话,晶振质量要好。

网友D:
建议将一好一坏两颗IC分别焊接在两块板子上,上电用示波器量测各信号波形, 若波形正常,再看时序。这样量测引脚电阻不能反映实质问题。

网友E:
修了很多机子,关于芯片烧掉的,只要是开关电源供电的,一般把芯片烧掉的原因无非有二:
1:供电系统太差,常常因供电系统做得不好,电压波动过大而引起芯片烧掉。
2:负载电流过大。
只要顺着这两个原因去找,一般可解决。

网友C:
多谢楼上各位。我在其他网站找到了个答案,现在在考虑怎么验证和解决。

SAA7121的I2C接口有Bug,它要有时钟才能工作,开始时时钟不稳定,或者晶振起振慢时,I2C口线会错误地处于输出0的状态,且很容易损坏。最好另 ...
引用 楼主:

串限流电阻!!!

网友F:
请楼主测试一下,确认损坏的仅是IIC管脚。
谢谢楼主把问题和解决办法拿出来跟大家交流。
此贴有技术借鉴意义。问题描述清楚,且楼主已做了大量深入实验。特置顶一月,希望匠人和老狼也支持下。

网友G:
解决方案:
1 向芯片代理商寻求帮助
2 去开盖分析(有的项目很贵,一般都是设计公司做的事情)

网友H:
标准I2C接口能够线与,是开漏型的,即使端口输出低电平,2K的上拉电阻在3.3V系统最大1.65mA电流,1K时最大3.3mA

刚看了下datasheet,低电平驱动3mA时,输出电压最大0.4V,按照这个数据,应该烧不了

网友I:
:lol去做个X光

网友F:
静待楼主实验结果

网友J:
先测试一下每个脚的钳位二极管正常否//

网友K:
saa7121是视频D/A吧?
1.测量电源脚供电是否正常;
2.测试I2C通信是否正常;
3.通过I2C写寄存器输出color bar模式测试后端输出是否正常;
4.通过I2C把7121配置为正常模式,主处理器端通过BT656输出图像,看显示器上是否有图像输出,判断BT656是否通信正常。

网友L:
芯片间的接口应该串限流电阻,防止两个I/O都是输出而且一个是1一个是0的情况下电流太大烧IO。

网友M:
估计楼主遇到不是开漏的iic了吧.

网友N:
是啊,还是要做X光,我们有时候就是请原厂帮忙做分析的。

网友O:
这个问题就简单啊。
吧坏掉的samples交给供应商分析

楼主:
很久没有上来了,感谢置顶呀。我把后续的分析一并描述下。

测试方法如下:

1、测试电阻:拿好的芯片和坏的芯片对比测试,发现电阻差别不大,无法判断问题
2、测试坏的芯片波形:IIC波形正确。但是芯片的输出等管脚无反应——根据后面分析,应该是芯片内部没有处理IIC的命令,相当于芯片没有初始化,从而根本就不工作。这个分析是后面从代理商分析中得到的。

和芯片代理商讨论,最后他们也承认其他公司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是SAA7121的I2C接口有Bug,它要有时钟才能工作,开始时时钟不稳定,或者晶振起振慢时,I2C口线会错误地处于输出0的状态,且很容易损坏。
所以厂家推荐单独给SAA7121一个I2C接口,不要和其他IC共用,等时钟稳定了再用I2C口初始化它。7121自带晶振的话,晶振质量要好。

由于我们单板无法独立给SAA7121一个IIC接口。因此我们在SAA7121的IIC总线上串了330欧姆的电阻。同时将普通晶振更换为更好品质的晶振。目前在家里测试中,暂时正常。后续是否还有问题,期待后续的继续跟进

总结下类似的芯片烧坏的分析过程,这个是综合各位网友,以及咨询一些长期搞失效分析的朋友,得出的方法:
1、测量电阻:一般如果是电源波动引起的烧坏,一般电阻会有较大变动
2、测量波形:测试波形有点玄。不是哪个脚的波形不对,就认为是哪个脚烧坏。比如上面分析的芯片,输出脚没有波形,实际上是IIC脚烧坏。根据波形来分析,可以确认是否烧坏。

网友P:
试试看喽

网友Q:
等待楼主的结果,学习中!
http://www.icbom.com

网友R:
這些引腳好像很容易連錫!!

网友S:
这种情况要对芯片精通才能分析

网友T:
学习了,很有借鉴意思

网友U(2011-09-20):
学习了,最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saa7121的IIC进行初始化的时候,其中的SDA一直低电平,已经接了上拉电阻也不行,我把7121吹下来后就是高了。

网友V(2015-02-12):
学习了,怎么收藏这个帖子?

网友W:
学习了,感谢前辈们分享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