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研发热敏打印机(北京)

楼主(2010-12-07):
【项目内容描述】研发一个热敏打印机,用来打印热敏卡,打印精度12点/mm,实际打印宽度54mm 打印速度30mm/秒  USB接口
要求可以打印windows字库,须开发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打印机控制板以及MCU程序

【接包方必备的条件】
有深厚的单片机开发经验和WINDOWS驱动程序的开发经验,有热敏打印机开发经验更好。

【其他要求】
有能力有时间也有兴趣的可联系我,费用可以谈。5000~10000元;联系方式:qq:2732256  贾 加我q时就说是项目合作

【地域要求】 最好是在北京,易于沟通

网友A:
买一个现成的,用不了这么多钱的

网友B:
曾经想做这么个东西来着.

字库用驱动层做好像比较 麻烦.一般都想选择性支持.或者点阵字库容易.

通用字库的解码优化都是不容易的.难点应该在这里.

54*12*54*30=1M/S这个full speed就能搞定.

网友C:
要求可以打印windows字库 这条实现难度有点大,哈,对字库空间要求非常大,这样的设备即使做出来也不太实用
另外就是5000~10000的开发费用过低,估计难,打印机做起来似乎容易,但是要做到兼容、稳定、高速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网友D:
我是专门做喷墨打印机开发的,大幅面的,热敏的也搞过。打印机不是那么好做的,你也许不是太了解。这个行业其实很缺人才。

网友B:
我是专门做喷墨打印机开发的,大幅面的,热敏的也搞过。打印机不是那么好做的,你也许不是太了解。这个行业其实很缺人才。
引用 网友D:

呵呵。俺做排版的。。。。。

旁边就是做打印机的,还是大型的。印刷厂用的

网友C:
liujz2004在哪里高就?

网友E:
做过3款不同厂家的56毫米的控制板.有288点和384点的.win驱动没有做过,只是给自己的产品配套使用。我们的主需求是低成本,字库是专用的,100多个字,控制板的成本在80元以内。

不只搂主的具体是应用在那个行业。700元可以买到一套完整的嵌入式模块(控制板+热敏头+闸刀),“兄弟“的成品机也不到2000元。搂主的主需求是:速度?成本?还是与win的高兼容性?

网友B:
人家要字库支持.hzk16谁都会做.

网友C: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hzk16不是字库阿

网友B:
回复 网友C:
hzk16太轻量级了.如果hzk16可以一桶天下,那中国书法就完蛋了.方正也就不用起诉魔兽和保洁了.

网友C:
字库不同,只是意味查找字符的算法不同而已,好像不会增加什么难度阿

网友D:
希望能有机会交流一下,大幅面喷墨打印,包括热发泡和压电,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希望这方面的人才能够汇合起来做点事情。 不知您说的排版是否将各种格式的彩色图象文件处理成位图格式,并加上颜色管理的功能。隔行如隔山。

网友C:
楼上在哪里?

网友B:
1.1  TTF字体
   TTF(TrueType Font)是Apple公司和Microsoft公司共同推出的字体文件格式,随着Windows的流行,已经变成最常用的一种字体文件表示方式。TTF字体已经成功用在Windows中文版生成汉字字库,此字体采用二次B样条曲线来描述字符轮廓,对字符轮廓的上的点,按顺时针方向从小到大编号,填充部分在其右边。TTF文件结构分成三个部分:文件名(12Bytes),描述表目录(每个16Bytes),描述表数据。
    对于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假想的矩形框,正常情况字是不会超出这个矩形框的,中文属于象形字,不象英文,大小不一致,比如:英文中的f就可能会超出矩形框。微软把矩形的高度称为EM,实际字符的高度称为BODY.矩形框最原始的坐标系是矩形的中心为原点,但为了实际字体在打印和显示的使用过程中的方便,通常将坐标原点放在左下角,或中下。
    通常,在实际打印过程中,TTF字体是用像素来度量的,如何将矩形框中的字体转成像素呢?有一个计算公式,实例如下:如果18个点的72点每英寸屏下有一个550的长度,矩形框内有2048个单位。那其像素为550*18*72/72/2048=4.83像素。显然,每英寸里的点取的越多,字就越逼真,同时这样的存储空间和计算的时间也就越多。在嵌入程序开发过程中,这往往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嵌入式系统的硬件资源本来就很有限,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在显示过程会很慢。并且如果为了提高速度而减少每英寸中的点数,则字体失真的情况很严重。更加具体的关于,TTF字体的内容可见参考资料[3]。
    另外,在Windows下编程,Microsoft实现了让用户对字体操作处理具有透明性,有关字体结构定义见参考文献[4]。

这才是Windows字库......点阵字库你存储也好放一个G级别的卡.

网友F(2011-01-06):
最少50万

网友G:
字库不同,只是意味查找字符的算法不同而已,好像不会增加什么难度阿
引用 网友C:

矢量字库可不是一点点的麻烦。
我曾经有端时间想给单片机写个矢量字库的驱动,后来觉得工程量太大,放弃了

网友H:
要自己写字库了, 那微软花了那么多银子弄字库干嘛?

网友B:
回复 网友G:
这个在某人的要求下我曾经考证过.除了移植open的算法之外别无他法.
自己写不可能,

否则王选就不牛X了....

这个单片机是实现不了的.arm也是要不少成本的

网友I:
银子太少了,这是在践踏工程师!

网友J:
上位机驱动层根据所选字体取模->位图->按图像打印……
但钱太少了,估计没人感兴趣

网友K:
周立功网站上有类似的项目推广,有兴趣可以看看先!

网友L:
挺好的项目。我其实很有兴趣开发一个,更宽更快的,最好是彩色。但自己能力不够。

网友M(2011-05-06):
楼主找到相关的人开发出这款打印机了吗?如有相关人员也帮我推荐一下,我也想做一款热敏打印模块

网友M:
我的QQ:1023320429,加我时请注明开发打印模块

网友N:
我认识些做热敏打印机的,比较大的如珠海佳博 芯烨,现在一般都用位图打印了,字库文件你不想写的话上海有个高通字库,国标的,你想1万以内做,很难,而且热敏打印机的话很多还要实现以太网的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