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
想设计个24V~30V 5A的过压保护电路,在被保护原件前并个压敏电阻(或TVS管)和自恢复保险,这样对吗,需要的压敏电阻(或TVS管)和自恢复保险的型号应该是什么,我在网上查有7D270,10D270,14D270有什么区别,都是27V压敏电阻,5A的应该选用哪个???

网友A(2010-12-07):
过压的电压不太高,如60V以下,用可恢复保险是可行的,再高就不行了。

7D270,10D270,14D270,D表示圆形,前辍是直径(mm),后面是电压,270表示27Vdc,你要用35V的才对

楼主:
设备可承受24V~30V,如果超过30就会坏,过压的电压在36V~48V,主要是瞬间电压,单用自恢复保险试过了,自恢复需要时间,不好用

网友A:
当然要两个一起用。另外要注意,在极端条件下,可恢复保险动作之前,你那个压敏电阻的焦尔数够不够

楼主: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我需要用什么型号的压敏电阻和自恢复保险

网友B:
用压敏容易损坏,用可恢复时间没保证,建议你还是加个过压保护控制输出关断比较好。

网友C:
可参考此电路图去搭建你所需的过压保护.动作快.保护点好控制.恢复时间更快.

楼主:
7楼的也太复杂了啊,有没有简单点的,换句话说,过压时压敏电阻可以烧,自恢复也可以烧,只要不烧后电路就可以,需要的过压电路主要用于汽车上,有时候对电瓶,正常车24V,车上有GPS设备,设备24~30V,90W。5A,对电瓶电压能达到48V,所以设备就烧拉,只要简单的过压保护电路就可以,如果过压,过压保护电路可以烧,只要不烧GPS设备就可以。

网友A:
俺有个长城电脑电源,12V过压保护,是12V稳压管+可控硅,过压了直接导通短路,让过载保护动作

网友B:
7楼的图确实太复杂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确实可以采用稳压管反馈来控制过压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