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于夜间拍摄的红外灯的压降是多少

楼主(2010-12-07):
请教各位:
1、用于夜间拍摄的红外灯的压降是多少,我用3.3V供电,有没有问题?
2、这种灯的电流一般多大,怎么加限流电阻?

楼主:
红外灯是5mm的

网友A:
一般在1.3-2.5V,其中1.3-1.5V左右的最多,5mm管通常的工作电流在10-30mA,也有更大电流的“超亮”型,根据合适的工作电流用欧姆定律计算限流电阻的阻值,也可以用恒流源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