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48V与ATMEGA48PA的区别

楼主(2010-12-07):
ATMEGA48V与ATMEGA48PA有什么区别,两都可以代换吗?能不能共用同一个程序。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呀, 新版了, 芯片工艺变了.
另外, 功能上的区别是增加了一个内部温度传感器

网友B:
还有个区别
48PA有序列号了

网友A:
是吧, 这个倒没有留意

网友C:
呵呵,据说最大的改变就是解决了MEGA系列长期存在的上电导致EEPROM丢数的问题。

过去的MEGA在上电速率等不符合其要求的时候,可能导致EEPROM丢数,甚至是PC飞出现DOWN机。

网友D:
48PA有序列号吗?资料里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A:
据说最大的改变就是解决了MEGA系列长期存在的上电导致EEPROM丢数的问题。

我看这个问题未必能彻底地解决的.

网友C:
我看这个问题未必能彻底地解决的.
引用 网友A:

呵呵,至少是号称!!!

这是去年ATMEL的技术和销售告诉我的答案。。。

网友B:
48PA有序列号吗?资料里我怎么没看到。
引用 网友D:

资料里没有提到,但可以读出来。测过几百片,每个都不同。

网友D:
如何读呢?这个很重要,呵呵。
是只读的吗?

网友E(2011-01-14):
48PA好象更省电:),另外兼容10M,20M的工作频率,不象48V分两个型号

网友F(2011-08-23):
好长时间没用了,才发现换型号了。

网友F:
加密性能不知提高了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G:
48PA 的没用到,88PA 的就用到了,性能、稳定性方面比88V 差远了,特别是掉电那一块,原来88V 不会出这方面的问题,88PA 在掉电上问题百出。

网友H(2014-03-18):
内部RC不是8M了,变成了3.5M左右

网友I(2014-04-17):
今天自已动手焊了一块,Atmega48V的芯片的小测试板,他和Atmega48用法一样,I不过和Atmega48a或Atmega48pa,是不一样,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他们不在同一个手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