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版主及网友:关于S-Lab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12-07):
100元买了一个S-lab烧写工具,但是找不到使用手册,看网站上S-lab插件的注释是:

Keil的插件,安装后使用S-Lab烧写器可实现keil环境下部分sinowealth 8051 mcu的下载以及仿真功能。适用于win2000, winxp, vista, win7系统。

而且所买的S-lab上确实像JET51一样标注了完整的JTAG信号,更加不明白了:到底是按照JTAG信号接入,还是按照串口信号接入?照道理S-lab是没有仿真功能的,只能通过串口信号下载、烧写芯片。——那为何要标注JTAG信号管脚?

另注:我JET51仿真器使用JTAG信号接口在实验板上所有功能(仿真、下载、烧写)都是正常的。但是接入S-lab不行。——由于没有像JET51那样详尽的使用说明,只好来请教版主或者其他使用过S-Lab烧写器的网友了。

      先谢过了。

网友A:
pC端软件ISP51里有slab的使用说明,你可以参考下。
部分产品支持slab仿真,你用的是那颗?

楼主:
多谢LS

部分产品是指MCU型号?
我用的SH89F52D。

楼主:
终于搞定了:
     新买的S-Lab确实能通过JTAG端口下载、仿真、烧写中颖MCU,——这比以前通过串口RXD / TXD下载代码(还要什么P1.0\P1.1同时接地)快捷、方便多了。
    仿真功能虽然不能堪比JET51,但也相当好了。100¥ 的东西能玩 JTAG 仿真、烧写,确实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