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像采集与显示MCU控制方案

楼主(2010-12-07):
我的毕业设计暂定为火灾报警系统,我想在里面加入图像采集并显示方案。请教各位大侠,是否可以不用ARM或者DSP芯片而只用简单的单片机,比如用MSP430控制处理是否可行?因为本人对ARM和DSP都不熟,但是特别想完成这个方案,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A:
你是想弄成拍照的形式还是摄像?拍照的话随便用个MCU都行,但是前提是用FIFO芯片。最终是在电脑上显示采集的图像。

楼主:
我想摄像啊,不过只是采集图像然后显示就可以了,不用存储,就像公交车上那种,不过得用LCD显示。

网友A:
要想弄成摄像的话对MCU的速度要求就比较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