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813

楼主(2010-12-07):
由于外接晶振对无线发射部分的电路会产生干扰,故预计使用cy7c63813的内置晶振,会不会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开发的是什么模块?

楼主:
一USB无线发送模块

网友B:
无线收发有必要这么麻烦么

网友C:
使用内置时钟的EMC特性会好一些,但要注意精度是否可以满足。

网友D:
CYPRESS有专门的SOC芯片

网友E:
现在很多无线电路都用外部晶振的

网友F:
更有的还用加32k时钟,外部同步时钟,都协调得很好

楼主:
现在很多无线电路都用外部晶振的
引用 网友E:
哦,知道了

楼主:
就是怕外接晶振对接地线带来纹波,导致对无线发射部分的电路产生干扰。

网友A:
没问题的,boy,自己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