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像采集与显示MCU控制方案

楼主(2010-12-07):
我的毕业设计暂定为火灾报警系统,我想在里面加入图像采集并显示方案。请教各位大侠,是否可以不用ARM或者DSP芯片而只用简单的单片机,比如用MSP430控制处理是否可行?因为本人对ARM和DSP都不熟,但是特别想完成这个方案,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网友A:
你的M3学得怎么样了?我也是初学者,有很多困惑,你有什么好方法么?

楼主:
呵呵~~M3还差好远呢,正在基础学习中。方法的问题你得问那些大侠去啊!咱们新手只能慢慢来吧~~

网友A:
o ,哪都有什么基础课啊?我是学机械的,学过单片机,不知道还需要什么基础知识的支持哦……

网友B:
只用单片机控制,那就用些专用芯片,看看有些电视芯片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