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收音机拉杆天线的接地网在哪?

楼主(2010-12-07):
以前问过这问题,可是还没搞懂。拆开机子后,找不到天线的另一端或是LC振荡电路的哪一端接地网,它是怎么接入地网的?所有收音机没有说是再拉一根线接大地的啊!
2.再问一个变压器的问题,变压器的次级线圈作用可以类似看成电感作用。电感本身具有通直隔交,如果这样的话,当给初级输入交流电后,在次级必然会有交变的磁场来感应次级线圈,那么次级线圈怎么会输出交变的电流呢?(前面所说,次级线圈可以类似看成电感)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可以这样想:人造卫星怎么接地呢?
第二个问题要区别,人家逼着自己做的事情和自己主动去做的事情之间的区别。

楼主:
师傅,您的比喻我实在看不懂。麻烦您能确切的讲一下吧。多谢了!

网友B:
问题提得挺好。如果是分开帖子提问,有被加酷的可能。
--两个问题不要在同一个帖子中进行。

网友B:
2.再问一个变压器的问题,变压器的次级线圈作用可以类似看成电感作用电感本身具有通直隔交,如果这样的话,当给初级输入交流电后,在次级必然会有交变的磁场来感应次级线圈,那么次级线圈怎么会输出交变的电流呢?(前面所说,次级线圈可以类似看成电感)

你这里有个概念性误解。

电感是什么?先不提。但我们应当清楚的一点是,电感是不考虑输出情况的,它只考虑对于输入电流的响应特性。
关于这一点,你恐怕一时难于理解,但事实就是这样。

网友B:
三大元件对输入的输入响应特点:
1 电阻
输入电流大小和响应电压是线性关系。电流输入以热能的形式“输出”。
2 电容
输入电流大小和响应电压是非线性(积分)关系。输入电流以电容(器)的电荷储能形式体现。不消耗能量。
3 电感
输入电流大小和响应电压非线性(微分)关系,瞬态值恒为零,看上去跟电流没有关系一样。电感以磁场存储的能量形式体现输入电流。可以认为,测量磁场的强弱也能测量电流的大小。

4 电感与变压器的关系
这个给你两个建议:一是回去好好看看《电工》,二是我在英语角(https://bbs.21ic.com/iclist-45.html)有一个帖子,自己给自己加了精华,内容是关于传输变压器的,里面涉及到如何将变压器二次侧的换算到输入侧的问题。呆会给你链接看看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160553-1-1.html

http://www.jensen-transformers.com/an/an002.pdf

其它**

Application Papers
(Adobe Acrobat Reader Version Information)
NumberTitleAuthor
 Audio Transformers - Bill Whitlock Chapter 11 (3MB PDF)
From the "Handbook for Sound Engineers" Third Edition.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book here.
Bill Whitlock
 Generic Student Seminar Handout (1.44MB PDF)
A generic version of the student handouts from Mr. Whitlock's seminars
Bill Whitlock
 Jensen System Troubleshooting Guide
(115KB PDF)
Bill Whitlock
AN001Some Tips on Stabilizing Op-Amps
(68KB PDF)
Deane Jensen
AN002Answers to Common Questions about Audio Transformers
(33KB PDF)
Bill Whitlock
AN003Interconnection of Balanced and Unbalanced Equipment
(59KB PDF)
Bill Whitlock
AN004Hum & Buzz in Unbalanced Interconnect Systems
(94KB PDF)
Bill Whitlock
AN005Theory and Construction of Mic "Splitters"
(112KB PDF)
[si
ze=+0]Bill Whitlock

网友C:
re LZ:

发射电磁波不一定需要什么“地网”,通常也是不可能有的。只要存在开放的两极,极间存在交变的电场,电磁波就会向空间发射。收音机中,拉杆天线和电路参考地(通常会存在体积或面积较大的参考地金属导体)就是开放的两极。

变压器不单是电感器件,它是两个电感的“耦合”,这意味着它们存在共同的(至少是部分的)磁能储存空间。可见,变压器是个具有两个端口的储能器件。如果变压器完全耦合(理想变压器)且匹配得当,变压器的输入能量可以几乎完全等于输出能量。这时,变压器就不呈现“感性”(因为无磁能存储量的变化),而只是个能量传输器件。但实际变压器是不可能完全“耦合”的,也就是说不存在理想的变压器。因此现实中的变压器,既是个能量传输器件也具有一定的感性,同时还有一定量的损耗——阻性。

楼主:
谢谢几位老师对我的问题回答。看了你们的回答,我对这两个问题还是有些费解,
1.(拉杆天线和电路参考地(通常会存在体积或面积较大的参考地金属导体)就是开放的两极。)是不是拉杆天线与体积或面积较大的参考地金属导体(好比汽车顶部的天线与汽车顶部)所构成的极间电容呢?
2.变压器的两个线圈,实际上就可以看成两个电感线圈。电感的特性就是通直隔交,所以变压器的两个线圈,怎么会有输入与输出呢?我想是不是,初级线圈通电后,内部所有存储的磁能全部转感应成铁芯上的电流呢,铁芯有电流又会产生磁场,来感应次级线圈上的电压呢?

网友C:
to 9L:

1)如果你所说的那些金属导体是和信号地相连的话,那就构成了所谓两极中的一极。

2)变压器的作用是两个线圈的耦合,而非单个线圈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如所谓的通直隔交)。两个线圈耦合后形成的是一个双端口网络,一端输入(初级)而另一端输出(次级)。至于两线圈间是如何耦合(或感应)的,建议利用电磁学基本定律——安培定律(电生磁)和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磁生电)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