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层的分割

楼主(2010-12-07):
在多层电路板设计中,一般都会把一些内层作为电源或者地平面。但大多情况下,都不可能对每个电源做一个电源平面。特别是在现在的系统中,电源种类会比较多,比如现在比较典型的ARM系统中,会有5V,3.3V,2.5V,1.8V,1.2V等多种电源。这个时候,多个电源占用同一个电源层就显得非常必要了。但如何实现呢?
以Altium Designer为例。
首先在思路上,要根据电源的布局情况,将整个电源层按照分布划分为不同的区块。
然后在实现上,第一步要在design rule里按照要求设定power plane connect Style的各项规则。第二步,在电源层上用线把你要划分的区块都划分出来(菜单 place -》line),注意的是每个区块要用线构成一个封闭的空间。第三步,用鼠标双击每一个区块,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该区块要连接的网络。
这样就实现了电源层的分割。
下图是本人刚完成的一块儿板子的电源层的分割。不过由于委托方要求比较急,没有充分的时间去优化分割的区块,所以就很随意的分割了一下,实现了基本功能,比较不美观,呵呵。

网友A:
不美观的原因可能是 布局不合理
  相同的电源尽量放在一起
你的看起来好像有点散

网友B:
美观在于设计者本人理论,思路基本一致

楼主:
这个板子是严格按照委托方给的demo板的设计做下来的。电源给的超级乱,不下10种电源。
另外布局的确比较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PCB上边沿全部是接插件,位置是委托方已经确定的,不能更改。所以布局只能按照接插件的位置定义来进行了。

网友C:
电源要尽量保证完整性 小片的 直接连线比较好

网友D(2011-02-25):
为什么我划分割线是  分割线不能编辑 各选项均为黑色?!

网友E(2011-03-30):
NET 颜色设置

网友F(2013-07-14):
正在愁这事儿呢,总算受益不少。多谢楼主!

网友G(2015-08-06):
我想问一下楼主器件的引脚通过什么方式连接到电源层里面?可不要笑我的问题太初级啊~~~~

网友H(2016-12-08):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一下楼主器件的引脚通过什么方式连接到电源层里面?可不要笑我的问题太初级啊~~~~ ...

我觉得画既然那一层都是电源,你顶层和底层布局原件,应该是通过过孔连接到的电源层。
如果有错希望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