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将这个电平送给单片机IO口么

楼主(2010-12-07):
如图,插座XS1的1脚和2脚通过一个小开关来控制,从而控制15V的通断来控制继电器,我现在想在下面的电阻R3上面取一个信号送给MCU的IO口作为继电器的开通判断信号,这个信号大概在3.8V左右,XS1闭合时,流过R3的电流大概9ma,请问这个信号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的IO口么?

网友A:
可以。根据R3分压所得。

网友B:
应该可以。最好串联一个电阻再接到单片机,电阻的数值根据单片机I/O口输入电流选取。

网友C:
单片机估计得烧一箩筐了。

楼主:
4楼,为什么这样说呢?请指教

网友D:
在继电器断电的时候,由于续流,输入单片机的电压基本就是15V

网友B:
6楼:
继电器断电时还有15V电源么?

网友E:
应该可以,但建议对地加个限位二极管,以防不测。

网友F:
应该加保护,还有就是要确定怎么给端口能加上高低电平

网友G:
1.要看单片机是几V的,高电平辨认范围是不是在上面说的范围内。
2.要串个大电阻,比如10k来限制灌入端口的电流,否则可能烧端口。
3.如果单片机用了内部AD,小心这种利用端口钳位的方**影响内部AD的采样(我们在PIC上遭过)。

网友D:
回复 网友B:

看错控制方式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综上所述,作如下的改进:
1.在R3与地之间加一个5V的稳压管
2.R3分压得到的信号串上一个10K的电阻后再接MCU的IO口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G:
谢谢各位的意见!综上所述,作如下的改进:
1.在R3与地之间加一个5V的稳压管
2.R3分压得到的信号串上一个10K的电阻后再接MCU的IO口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
引用 楼主:

你看下5V稳压管的精度再说呢。

网友H:
分压给单片机最好

网友I:
加个RC电路,进IO

不会有高压危险,只是继电器干扰比较大,加个R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