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直流同时供电与trim

楼主(2010-12-07):
某AC/DC模块输出48V直流,同时有dc/dc模块也输出48V,这两个48V并联在一起往下级供电,为什么当AC/DC模块的trim脚与另2个管脚之间开路时?这时,交直流同时供电,直流会分担约40%~50%的功耗?

网友A:
看不大懂。请楼主把文字整理整理。

网友B:
两个不同级量的电源并联使用就需要考虑均流的问题,楼主说的应该是调整了A-D的输出参数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