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晶振和电容改如何匹配

楼主(2010-12-07):
请教高手:我们在做单片机时  晶振和电容改如何确定,比如:一个电路晶振可以选20M,也可以选30M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确定这个晶振的频率?
   在确定晶振频率后,相应的电容值改怎么确定?

网友A:
应该是指无源晶体电路,单片机内置起振电路,电容是指晶体两端的负载电容?

网友A:
频率在晶体出厂的时候就确定了,负载电容如何取值在本版置顶的“经典实用硬件面试题”贴上有。

网友B:
一般参考晶体手册,如果是通用晶体的话,就经验公式接20PF即可。

如果需要比较严格配对,那就用示波器看振荡波形,综合考虑起振速度和频率稳定性调整电容值到最接近的一个电容规格即可。

网友C:
晶体都有负载电容这一参数,匹配电容与之相关,跟晶体振荡电路的设计也相关,所以正确的方法是看器件手册。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关于负载电容的选取我现在很清楚了。但是,关于单片机的晶振频率改怎么选呢?

网友D:
功耗和速度折中 不过一般不考虑功耗,差不了多少。
外设的时序是否能够满足。
当然PCB布线也有关系。

你的CPU CLK没有倍频吗? 能倍频晶振频率就无所谓了。

网友E:
接的电容大小跟测出来的频率受影响有变化,你们如何解释?频率就由晶振本身决定?

网友F(2011-05-14):
回复 网友A:
1、先看你需要多大的频率,也就是MCU需要运行的频率
2、根据确定的频率查手册,有具体的电容匹配

网友G:
这个看手册最好。

网友H(2011-06-18):
一般按长规的说的话,20-30pf的就行了,别论那么真

网友I(2011-08-02):
呵呵,差不多就行了,不要太认真了,你不要的话也是可以工作的,当然还是要的好,因为它是与内部的震荡电路有关系的

网友(2011-09-02):
:L电容只是为了晶振的频率达到他所标的值大小,只是起微调作用的。。。

网友J:
LZ应该问的是无源晶振电路里起微调频率作用的那颗电容吧。一般都在20P到30P之间选择,选到最合适的那个。

网友K: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