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有图

楼主(2010-12-07):
随便找的图片,注意不是那个红圈里面的LED,是它左上方的标了7018的那个,像个贴片三极管的,感觉应该是个转5V的升压芯片,请问谁知道准确的型号和厂家呢?
谢谢

网友A:
不是BJT就是mos

楼主:
这个是个带升压功能的锂电板,我看了一下其他的几个型号都不是升压芯片,唯一这个量了一下,的确是输入3.7V输出是5v的,如果是BJT或mos的话会有升压功能吗?

网友B:
顶2楼。
升压不一定要用IC...

网友C:
电荷泵有没有可能!?

看上去MOS的可能性比较大点,测量一下它某个PIN上是否有脉冲波!

如果有的话,那么MOS管的可能极大。

网友D:
2YL6是升压DC/DC

网友E:
有点像是一个低电压检测IC!

楼主:
2YL6是电池恒流恒压线性充电IC。

我想问的是那个标着7018的那个象三极管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F(2012-07-21):
场效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