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功功率表的测量范围有什么规定没有?

楼主(2010-12-08):
朋友们好,本人要做一个有功功率表,单量程,3位半,可以采用计量芯片,额定输入为100V、1A。现在我收集了一些国标,比如13978,22264等,但是都没有说明功率表的测量范围。小弟想知道这种情况下的仪表有效测量范围应该是多大?有没有国标或者国际标准?
一般的厂家会说明显示范围(电流电压倍数为1)0~199.9W之类的,我想知道,那种几百块的东西难道真的可以精确到0.01W吗?会不会有个范围,比如量程的XX%一下就不准确或者显示为0,要不就是小于5W之后已经不保证精度之类的。谢谢大家。

网友A:
目前国内专用测量IC的普遍精度在0.2%到0.5%
而至于你说的“有效测量范围应该是多大”这个是没有办法定义的,因为你输入信号小的话可以放大了在测量,型号大的话可以衰减,所以是没有办法定义范围,只能定义精度!

网友B(2011-01-25):
这个东西要你自己选择精密度啦!不过测量范围越大精度就会换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