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能否传输视频信号?

楼主(2010-12-08):
查到can总线的最高速度是1Mbps,也就是128kb/S,这样的速度能否传送视频信号,如网络摄像头的视频信号?

网友A:
1Mbps只是一个bit位的宽度为1uS,你还得考虑协议开销和帧间隔
最后可用带宽在600-700kbps,还得是单向的

网友B:
CAN的一帧数据只有8个字节,主要是用来传输传感器,开关信号的很小的数据量传输。
视频信号数据量很大,用CAN来传输视频数据不是很合适

网友C:
不行,就是压缩视频流也要300-380Kb/秒

网友D:
除非高度压缩,否则差的太远。

网友E:
实时视频流想都别想。定时低分辨率(QVGA)压缩图像还勉强可行。
CAN总线的设计并非面向大数据块传输;另外实现1Mbps是有很多前提条件的。

网友F:
完全可以。
1. 码率都是以位/秒做单位的,网上很多视频都是3xxKbps的,LZ说的128Kb/S搞混了,是128K字节/秒。所以带宽是够的。
2. 有朋友提到单向的问题,首先是面向连接的可靠数据传输,确认回传的数据很少,双向是不对等的;另外,视频内容的容错性能是很高的,花花的DVD能放就是这个道理,这种传输是否需要可靠传输是个问题。
3. 视频数据的多少跟图像分辨率、帧率、压缩品质都相关,编码器是可以配置的。这个视乎用户的需求优先等级。
4. 所谓实时,都是在可以接受的延迟的说法。这点需要用心体会。

网友G(2015-08-24):
这个问题想在可以再讨论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