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NPN基极还会有0.6V的电压

楼主(2010-12-08):
电路如图所示,想请教一下高手为啥我的P11口都是高电平了,V1还会有0.6V的电压,是我的控制电路出问题了吗?

楼主:
不好意思,电路没有太大问题,是我电路封装搞错,将9013插反了

网友A:
哦!注意点就是了。我也经常画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