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看明白运算放大器电路,麻烦指点

楼主(2010-12-08):
各位前辈,最近看到一运算放大器电路,没有弄明白请教几个问题。
1、我的理解是电压比较器的正端输入也就是从传感器采集到的模拟电压跟负端输入的已知电压信号做比较,输出高低电平,但是上电路的已知电压从哪里来的?是内部比较器自带的吗?
2、如果大家了解GP2流量温度测量芯片的话,此处电压比较器有啥作用。麻烦指导一下。
感谢

网友A:
比较器负输入电压是mcu的io口电压通过电阻分压得来的。

楼主:
请问楼上的什么是过零比较?

网友B:
看首楼的电路图,我的理解是传感器测得的模拟信号电压跟运算放大器的预设电压(天神说的mcu的io口输出电压的分压值)进行比较,确定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假设高电平的话,可以通知TDC-gp2的stop引脚进行动作。

gp2是流量或者温度测量的吧。以后怎么分析我就不明白了。还得前辈高手们给你解答。

网友C:
传感器输出的电压值大于分压值就输出高电平,小于就输出低电平。也就是通过gp2(stop脚)的电平可以判断传感器反应的某个参数是否超标

网友A:
过零比较,就是比价器的一个输入端电压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