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VI的小问题 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0-12-08):
DVI-I接口 就包含DVI-D信号 和VGA信号 我想问下 假如DVI-I接口 有他们两种信号同时输入时 显示器会显示哪个?

楼主:
等待 高手 自己顶下 是VGA 还是DVI-D啊?

网友A:
显示器应该会自己检测,按优先选取一路。

楼主:
额我也这么想。可是没有试过的啊 我这边没DVI接口的显示器 ,有没有这方面实际做过的 出来说说啊 呵呵

网友B:
验证这个好像没多大实用意义

网友C:
由显卡驱动的设置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