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做隔离电源和获得地线参考点的问题

楼主(2010-12-08):
我想用图上的这个变压器实现两个功能:
1、匝数比1:1,次级等间距抽出三股线以此获得两个110V交流电,上下两线经一个整流桥后,整流滤波后产生±155V直流电,中间的线直接接电源PE端作为地线,不知道这样可行吗?
2、利用变压器产生隔离电源的作用,从而可以使用示波器直接测量输出155V直流电及其他电路板上的波形。
在下新手,不知道以上的两条功能能否实现?还望各位师兄师姐多多帮忙,给出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A:
110V有效值整流后产生155V直流,除非负载非常非常轻,否则直流输出不能达到155V。

楼主:
多谢maychang大叔的提醒,达到100V以上的电压对我来说应该就够了,后面负载还没测,不过功率也就10多W。您说我样接实现这两个功能是可行的吧?
回复 网友A:
另外我后面接整流滤波有点担心最初的浪涌电流,串个NTC在正负极,您觉得可行吗?有必要吗?

网友A:
3楼:
要判断是否可行,最好贴出完整电路。功率10多W,是否可行更要看元器件参数。

使用了变压器,一般不必再加NTC。因变压器具有相当大的内阻,初级次级都不会产生很大的浪涌电流。

楼主:
恩,这样就好……其实后面负载上的芯片我现在还没拿到手,所以实测参数也无法预计,现在担心的是示波器无法测波形,以前做过类似的电路,但没用变压器,结果示波器一放上去就冒火花跳闸……
回复 网友A:
maychang大叔,我现在想确定的是如果按上面这个接法,在输出的三相口1、2或2、3管脚之间接上示波器,会不会因为PE端的问题跳闸呢?

网友A:
你应该搞清楚为什么示波器探头接到电路某处就跳闸。
探头的地线,示波器的外壳,示波器电源插头地线(最长的那脚)是联接在一起的。

网友B:
呵呵,需要研究一下再说,关键是看你的板子接地系统怎么设计,如果后面的电路不直接接大地,地只用变压器中点位置,那我可以告诉你不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问题搞清楚了,之前的那个和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没有用变压器,直接将全波整流的电压的负极接在电路板的地线上了,所以电路的地线是相对PE端在0~-220V间变化的。
这回我用变压器做隔离,中间抽一根线与板子上的另一个电源(开关电源,有地线)的PE端接上,我觉得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回复 网友A:
还没实际试验,有点担心,不知道我这样做合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如果不接地的话我绝对会不安全,所以我想把后面的地接在大地上,这样的话不行吗?我觉得理论上应该说得通吧?不大明白,还望指教。

网友C:
示波器的地是和脚下踩得大地连在一起的,为了保险起见,你买个隔离变压器AC220V/AC220当示波器的电源。

网友A:
9楼:
用这个变压器,目的就是使变压器次级电路与大地没有电气联系,你再把“后面的地接在大地上”,那么这个变压器还有什么用?

网友D:
用变压器隔离,就已经实现了次级电路和大地之间没有电气联系

楼主:
maychang大叔您好,我最最初想用这个变压器的原因有二:
一是通过上下两股线得到300V压差,然后将中间的线作为地线最终得到+150、0、-150这三个电压;
二是想利用变压器的隔离作用,我感觉次级中间那根线通过接大地应该可以被拉回与大地同一电压,而另外上下两股线会因为中间线被拉回大地而以大地为基准分别得到0~+110及-110~0的交流电,我觉得原理上应该是说得通的吧?不过没进行实践,还望您多多批评。
如果上面的做法行不通的话,我觉得板子做成后在使用的时候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如果照10楼所说,我将示波器的电源也接在这个变压器后的话,那外壳上会不会有电呢?说了那么多,麻烦您了,快开始画板了,所以有些着急。在此谢过了。
11# maychang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如果我将大地和变压器次级中点的抽头连接的话,后端电路还能正常工作吗?中间抽头的电压我想给拉回大地电压,以考虑使用的安全性和后端使用示波器测量时候直接接电源。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没人回复了……继续等……

网友A:
14楼:
你的想法一和想法二都可以实现。但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接大地的话,变压器之后电路使用示波器测量时仍有可能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