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4X4键盘的比较

楼主(2010-12-08):
如图,两个4X4键盘电路分别有什么优点及缺点呢?如果由各位大虾来选,那您会选择使用哪一个呢?谢谢!

楼主:
下面那个图显示得有点不全,先将就看下了!

网友A:
或许是水平原因,我怎么觉得第一种无法工作,而且还浪费脚,成本也增加了。

网友B:
扫描的方式做蛮好的嘛

网友C:
:)我们这做产品中二极管还是要加的,但是只是在4X4的一边加4个二极管,不是像第一个图那样

网友D:
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E:
我也想問  二極管做什麽?  有電阻就行了噻

网友F:
我只是菜鸟,不过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可是电路不全,只能说有可能是这种状况:
第一个键盘之所以要加二极管,是因为当IO结构是互补mos输出结构时不允许线与,当同一行按键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被同时按下时,相应的两条或两条以上的列线通过按键被连接在一起,而列扫描输出信号中总有一个输出低电平,而其他为高电平,结果输出高电平引脚通过行线向低电平应交灌入大电流,会损坏IO口的输出级电路。

网友F:
为了防止这种状况发生,所以加上二极管

网友G:
第一种硬件成本比第二种高,但是编程稍微简单,对CPU资源的利用率相对低;第二种硬件成本相对较低,编相对复杂一点,对CPU资源的利用率相高。

网友H:
第一个图二极管接反了,这种是驱动IO口不够的情况下采用的复用总线。第二个图需要4个上拉电阻(或下拉),IO口足够的情况下一般使用这种,后者的编程更容易实现模块化

网友(2011-08-18):
学习了,没学懂~

网友:
oo认为P7口为准双向口,需要上拉才能作为输入输出口;但是P6是双向口,不需要上拉就能做输入输出用。在应用中又需要用二极管将P6P7隔开。

网友:
编程的话我觉得后者稍微复杂一点点,但对于CPU的占用感觉区别不大,我是菜鸟,仅仅个人意见,还望大虾指教!

网友I:
根据操作体会,我会选择第一个电路。

网友J:
第一个要加锁存器能简单点.

网友K:
我现在正在用第二种,省钱。放到超级循环里。扫去呗

网友L:
扫描一般用第二种电路就可以了,无需担心2个按键同时按下,出现大电流问题,只要在扫描时保证只有一个IO是输出口即可,例如上图扫描第一行时,P3.4输出低,p3.5.p3.6,P3.7后输入,P30,P31,P32,P33输入上拉,读这4个口有低电平,表示有按键按下.其他依次类推!但是无输出,输入控制的IC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M:
怎么都感觉第一种不实用,第二种就过了,除非做更大的才用第一种,个人意见。

网友N(2011-09-22):
第二种在开发板中用的挺多的

网友O:
哪里是2种4X4键盘,第一个是2X8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