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看门狗定时器提高车载系统安全性

楼主(2010-12-08):
为了提高汽车驾驶的舒适度和便利性,汽车制造商需要为汽车提供电子装备,已获得更高效率、更清洁的环境以及更高的汽车行驶安全性。早期的ECU只能在发生故障时停止运行,特别是电子装置的工作取决于?C。如果?C失效时没有备用方案来避免发生危及生命的事故,对于用户和制造商都是无法接受的;设计中至少需要采用备用系统,将汽车就近行驶到维修站,由此,人们对故障容限的关注程度也迅速提高。根据实际需求,许多MCU开始配备“跛行回家”管理模式。 跛行回家管理模式 “跛行回家”模式指的是ECU内部的一种冗余功能,在物理架构上这是完全独立的一部分电路,可以从待机模式下开启进入失效保护状态。这一模式允许汽车在发生电子系统失效时驶出道路,虽然不能保持原有的行驶性能,但可以确保安全。 新一代引擎ECU都带有监控器件,例如:看门狗定时器,用于测试ECU运转是否正常。一旦检测到工作异常,发现电子装置或?C失效(软件运行故障),监控器件将开启“跛行回家”控制模式。例如,当汽车引擎故障灯点亮,汽缸只注入一半的燃料给发动机,此时引擎产生非常低的热量,但能够以适中的速度开动汽车,借助刚好支持汽车行驶的能量将汽车开回家或开到汽车维修中心。 另外一个好的案例是新型汽车中的“车身控制计算机”,能够控制车窗升降、前车灯/尾灯、转向灯以及挡风玻璃的雨刷、汽车的自动换档控制。监控电路对ECU的工作状况进行监测,发生电路单元或?C工作故障时,将激活待机电路,降级行驶,例如:降低远光灯、尾灯/刹车灯的亮度,或者只保持第二档行驶。当然,这种状况下限制了汽车的最高速度,但汽车仍然保持工作,能够以“跛行回家”模式安全行驶,把车开到维修厂。 冗余 计算机控制应用称为“电控操作”,动力系统内部和外部绝大多数机械控制系统已经由机电控制所替代。例如,相互连接的ECU电控装置已经替代了方向盘到车轮之间的所有机械单元。司机移动的方向盘位置将被检测并转换成数字电子信号,传送给智能化机电传动装置,最终控制车轮动作。 电控刹车装置也采用汽车计算机、伺服电机或机电制动钳替代了早期的刹车轴、刹车总泵等单元。一般意义上讲,这些系统对安全性的要求更高,因而对故障容限的要求也更高。 工程师在这些应用中设计了备份电路,构建完整的冗余电子控制和监控单元,冗余系统在物理结构上应该完全独立于主控单元,始终确保系统提供有效、安全的电控单元。ECU监控电路保持主系统的连续监测,必要时可靠地切换到备份系统。 高压看门狗的优势 考虑到安全性问题,汽车电子系统需要监控电路监测故障容限或安全性。MAX16997/MAX16998看门狗定时器可理想满足这类需求,通过对微控制器(?C)正常工作条件下产生的周期脉冲进行检测,侦测电路或?C的失效状态,一旦发生故障可立即切换到备份/冗余系统。 MAX16997/MAX16998具有超时和窗式看门狗监测功能,器件带有看门狗触发器输入(WDI),提供漏极开路?C 复位输出(RESET)和漏极开路冗余系统使能输出(ENABLE)。 对于MAX16998,复位门限可以由介于低压电源(例如:?C电源)、外部电压监测输入(RESETIN)和GND之间的外部电阻分压器(图1所示)设置。MAX16997可以在使能输入端(EN)读取KL15 (点火开关)的状态,在汽车启动后使能内部的监控定时器(图2)。这时,看门狗的超时周期延长到标称周期的8倍,为?C留出足够的开启时间。
图1:MAX16998高压看门狗定时器采用独立的下游低压电源(LDO)供电,为电池短路保护提供安全保护屏障,从而使器件能够在故障条件下可靠地切换到冗余电路。

图2:类似于MAX16998,MAX16997能够在故障状态下安全地切换到冗余电路。它还具有高电平有效使能输入(EN),用于开启或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可以利用外部电容(分别置于SRT和SWT输入)独立设置复位延时(MAX16998)和看门狗超时,看门狗窗口监测可以由工厂预置在可调节看门狗定周期的50%或75%。 18?A (典型值)超低工作电流使得MAX16997/MAX16998在汽车ECU应用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电路始终处于开启状态。另外,这些器件提供3mm x 3mm、8引脚?MAX?封装,确保工作在-40°C至+125°C汽车级温度范围。 这些IC直接采用12V汽车电池供电,可以承受高达45V的电压瞬变(IN和ENABLE引脚),而典型的看门狗定时器则是采用下游的低压电源(例如,5V)供电。因此,即使在下游电路断电或发生与地短路时,MAX16997/MAX16998也能保持工作并且安全地切换到冗余电路(通过触发ENABLE引脚)。为了使这些器件能够支持更高的故障容限,器件在RESET、WDI、EN和RESETIN引脚提供故障保护,能够承受20V的电压(图1和图2)。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电路也提供了一个可靠的保护屏障,避免受下游电路故障失效的影响,备份电路应该从物理层面独立于“常规”控制电路,发生故障时能够安全地切换到备份模式。 MAX16997/MAX16998时序 上电后,当RESETIN引脚电压(VRESETIN)高于上电复位门限(VPON)时,RESET将在复位时间(tRESET)内持续保持低电平,随后便为高电平。同时,看门狗定时器开始计时(tWP)。如果在规定的开放时间窗口(tOW)内没有产生WDI触发信号,RESET将被再次置为低电平,复位?C。如果在连续的三次触发中,触发信号均处于关闭窗口(tCW)或在看门狗周期(tWP)结束之后,ENABLE信号将被置低。如果在连续的三次看门狗触发信号中,WDI触发信号又重新回到开放的看门狗周期窗口内(tWDI),ENABLE将重新回到高电平,系统切换到正常工作模式(图3)。
图3:MAX16998时序图(窗式看门狗)。
看门狗超时与窗式看门狗 MAX16997/MAX16998A提供标准的看门狗超时周期,而MAX16998B/D则提供窗式看门狗功能(图4)。根据实际应用对安全等级的要求选择不同类型的器件,调整看门狗超时确保在看门狗定时周期内将定时器清零,否则器件将产生复位信号。由此,可以利用这些看门狗检测程序运行的失效状态,例如,程序运行过缓或者是数字时钟(例如,晶振产生的时钟)速率降低;而窗式看门狗则需确保定时器在规定的时间窗口内将定时器清零,由此,它们可以检测到一些额外的故障,例如,程序运行过快或时钟过快,可以支持更高的安全等级。
图4:MAX16998看门狗定时周期(窗式看门狗)。
图4中的第三种情况说明了在规定的时间窗口内触发WDI的情况;第1种情况则是错误地触发了WDI,信号过早地触发WDI从而产生故障指示,导致故障发生的原因是程序运行过快或振荡器时钟频率加快;第2种情况也是错处触发WDI的一种表现——看门狗触发信号输出延时过大,表明程序运行过缓或振荡器时钟频率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