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求扫盲。。。。

楼主:
关于比例法测电阻。对比你电阻以及被测电阻RX阻值的要求是什么?

楼主(2010-12-08):
急需做一个自动换挡的电阻值测量仪。  望高手们不吝赐教。

楼主:
加+5V的电压。   总量程100欧到1M欧的话。   如何分配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各位大哥都懒得回答了??????????????????

楼主:
看来是太简单了

网友A:
如果采用电压分压的方式你只需要标定好你分压电阻的阻值,然后计算分压在你被测电阻上的电压在你AD转换的范围内去计算阻值就可以了,还有一份方法就是通过恒流的模式来计算负载电阻!另外100/1M的跨度范围有点太大了。就算是用恒流的方式也需要分档测量。可以适当的缩小测量范围!

楼主:
我觉得用分压的。但这个要怎么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忙看看  3Q

网友A:
真不知道你这个问题还要如何回答你: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