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214定时器多个中断问题

楼主(2010-12-08):
LPC2214的定时器只有2个,中断地址也只有2个
现在想使用一个定时器产生两个时间的中断,
利用匹配寄存器MR0,MR1分别产生0.3s和0.5s的中断实际在中断处的处理如下:

void __irq  IRQ_Time0(void)
if(T1IR&0X01)
{
  //MR0的中断处理程序
T1IR=0X01;
//0.3s 中断
}

if(T1IR&0x02)
{
//MR1的中断处理程序
  T1IR=0X02;
//0.5s 中断
}

VICVectAddr=0;
}

实际发现只有一个中断可以工作,不能共存,时间最短的可以正常,必须禁用,另外一个中断才可以工作,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