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的直流放大问题

楼主(2010-12-08):
各位大佬:
      以下这个电路有何问题,为什么当R3两端的电压小于一定值后运放的输出电压不会线性变化,而是保持在某个电压左右(0.7V),在线请教。

网友A:
运放非单电源的。改双电源供电。

楼主:
我觉得问题不在这,如果我把R3电阻改成330Ω,R3间的压差很小(如10mv)也可以线性放大

网友B:
324的失调电压比较大,输入量10mV,跟失调电压是一个数量级的,不能线性放大是很正常的。这个电路用324是不能输入这么小的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算R3两端的电压是200mv,输出也是有问题的,还是保持0.7V左右不变。而如果R3电阻换成大一点,如330Ω,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to 5L:

那可能是负载大小的问题了,LM324是靠其内的一个5微安的电流源维持接近零电位的。你可以考虑等比例增加电阻的阻值试试。

网友C:
lm324不是轨对轨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应该和轨对轨运放没有关系

网友B:
貌似没什么道理啊,你是怎样调节和测量R3两端电压的?我觉得可能是你调节电压或者测量电压的方法有问题。R3换成大一点的电阻后,分的电压增大了,输出就准确了。还有6楼HWM说的有道理,R5\R6\R7\R8这几个电阻阻值偏小,没有远大于运放的开环输出电阻,可能会对输出有点影响,个人觉得把这几个电阻都增大10倍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把R3变大的同时,把VDD调小,保持R3两端电压不变

楼主:
还有,就是貌似这个差分放大电路抗干扰能力非常差,我在它旁边一打电话,输出就乱套了(用示波器观察)

网友D:
这个差分电路只能是做做实验,电阻没法匹配,电阻阻值都很小,CMRR差得很,324直流性能差,非R-TO-R,反正各种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比例加大R5,R6,R7,R8,有点用,但R3两端的压差较小时,运放输出电压有个0.2V左右保持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式了另外一个运放,MC33074,效果差不多

网友A:
to 14L:

可继续增大点看看。但LM324的失调电压较大(2mV),低输出(接近零)时内阻较大,因此可能效果不怎么好。

网友E:
先说说你的VDD是多少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VDD可调,R3可调

网友F:
找错,找漏考试题目: 似是而非的仪用放大器.

网友E:
你把R5~R8全放大10~100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放大了45被左右,有一定改进,但还是会有这个问题,只是输出的电压变小了,在0.2V左右

楼主:
找错,找漏考试题目: 似是而非的仪用放大器.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试题,是我亲自搭过,和调过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没办法,输入阻抗低了.用仪表运放试试.也可以试试双电源

网友G:
完全是运放的输入偏置引起的,就好象普通三极管输入直流小于0.7V左右输出就不正常了

网友H:
t0 25楼:
你的说法是不对的,LM324N的内部结构图,差分输入端是用PNP,所以不是你说的那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G:
如果R3电阻变大,二两端压差不变,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你说的那个说不通

楼主:
没有高人可以解释清楚这个问题吗

网友I:
没什么好解释,就是电源问题。
即使是不对称的正负双电源,也不会这样。
而当,输出负载增加时,输出电压就将在更低的电压的上“稳住”。

网友J:
从反馈方程推出,应该Vo=2.5*Vr3
从LM324运放结构上,能输出0V,并且灌电流可以到20mA
按道理就不应该有问题。
楼主打了个电话,输出就震荡,说明共模抑制比很差。共模信号高阻+差分反馈电路不平衡
楼主加大了R3,问题就减轻很多。
增加了反馈倍数,问题也减轻很多。

所以怀疑是震荡了?LZ使用什么测的0.7V和200mV
试着在R7上并一个0.01uF电容,然后在R1上并一个1uF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I:
可否说得明白一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电压用万用表测的,增加放大倍数没有什么用,同比例增大R5,R6,R7,R8有点用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就那些,听起来还有点固执无知呢,解释不下去了。在看你们的

网友J:
想来想去,LZ的电路是不是测热电阻的?R3是热电阻?
至少很像。

你试着在R1/R2两端并一个1uF的电容,消除共模干扰
在R3上靠近运放并一个1uF的电容,做滤波
然后在R7上并一个0.01uF的电容,让电路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上午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是测热电偶的,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很久了,好像我搭的所有差分放大电路都存在这种问题(单电源供电,压差较小,跨在两输入端的电阻较小)

网友K:
参考pt100设计的差分放大电路设计,我用的是lm358,可以啊

网友K:
我QQ 327002921常在线,有空可以聊聊

楼主:
回复 网友K:
PT100的电桥测温电路可以,因为你等效的R3(跨接在两输入端之间的电阻)阻值够大

楼主:
不知道加个调零电路可否

网友J:
楼主看看我的仿真波形,你的电路参数都没变,我改变VDD来改变R3上的电压。结果跟理论分析一样 Vo=2.5*Vr3

所以一定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建议楼主把所有电阻值用万用表量一遍,然后换另外一个324运放,确认是324

当然我说的共模干扰也不排除在外。

楼主:
回复 网友J:
仿真一切都OK,动手一搭,GAME OVER.这个电路我搭了不下十次,电阻用的是可调电阻,芯片也换了好多块,也式了3个型号的运放(LM324,LM358,MC33047。MC34047),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网友J:
那我觉得问题不在这个电路的原理上
而是你搭的有问题。
或者你测试的数据有误。

你的可调电阻是不是引线很长才接到板子上的。
还是觉得共模干扰、震荡是数据异常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J:
引线5~10个cm,原因找不出来啊

网友E:
你可以试试把2个1k改成2个100殴.既然输入阻抗不能再改,就改源阻抗

网友J:
LZ,你能不能把出问题时的典型状态:
VDD、电路R3两端对地、运放的三个端对地的电平信号测一下告诉大家。

测两组以上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