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测量用的有功功率表一般的测量范围是多大?

楼主(2010-12-08):
朋友们好,本人要做一个有功功率表,单量程,3位半,可以采用计量芯片,额定输入为100V、1A。不带通信功能。现在我收集了一些国标,比如13978,22264等,但是都没有说明功率表的测量范围。小弟想知道这种情况下的仪表有效测量范围应该是多大?有没有国标或者国际标准?
一般的厂家会说明显示范围(电流电压倍数为1)0~199.9W之类的,我想知道,那种几百块的东西难道真的可以精确到0.01W吗?会不会有个范围,比如量程的XX%一下就不准确或者显示为0,要不就是小于5W之后已经不保证精度之类的。谢谢大家。

网友A:
量程本身不是国标,这跟显示方式、系统设计相关,精度是有标准的,至于几百块的东西能不能做到不好说,看其是否是正规厂家的产品以及需要查阅其计量验证文号并与有关部门的存档做比较,通过技术监督局也是一个渠道。

网友B:
精度有相对和绝对之分,还跟理程和显示有关。

0.01W的精度,对于1W的量程可能没问题,而对于100W的量程,那就十分困难(万分之一),16位的AD可不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