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铝电解电容能过锡吗?

楼主(2010-12-08):
我想请教大家一下,为了节省工序,我想把贴片的铝电解电容放到底层,直接浸锡。但因为外壳是铝做的,又担心浸锡的时候锡会粘上去。请问铝和锡会粘在一起吗?

网友A:
不可以这么做,不仅仅是电容外壳会挂锡影响美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电容很可能因此过温损坏,切不可这么做。

楼主:
哦,非常感谢

网友B:
铝要和锡粘在一起,挺难。
不过,据说一旦粘起,效果极佳

网友A:
楼上所言没有根据。

网友B:
我可是有根据的。
早年同学的一本书,讲焊接的,我骗到手了,日本人写的。讲到这个事。

一般方法不能焊接的原因是铝金属太活泼,氧化非常快,但如果没有氧化层的影响,没问题,粘得比“哥俩好”还牢。

网友C:
铝和锡的纠结

网友D:
是的,铝金属太活泼,太容易氧化了,估计得用惰性气体保护焊才行

网友E:
高频钎焊,保证不需要保护气体。利用趋肤效应和临近效应,瞬间让接触点及附近的表层熔化

但注意,楼主所说的是浸锡,是电子加工工艺中最最落后的一种批量生产方式,何来的保护气体哦,估计厕所刮过来的风中还有不少臭气倒是真的(开玩笑,楼主模怪)

奇怪,昂贵的贴片铝电解都用上了,加工上还这么省钱?

网友B:
很想看看真正的焊接过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F:
浸焊不还好嘛。。。

我一朋友的前公司,上海的,做钢材、钢丝绳等拉力测试设备,
线路板焊接完后统统放进烧热的酒精里过一遍。。。。

网友G:
回复 网友B:

老大没见过波峰和回流焊?哈哈

网友B:
我前面说的焊锡-铝的焊接。
不过,你说的这些,我也确实没见过。

网友H:
电解电容过波锋锡?
望神佑你.........

首先:如果电解电容在锡炉中不发生爆炸-----好事,
如果,这样过了锡炉,通电,不发胀气---------很好的事,
如果,经过了功能测试坏品率很低-----------我都有点不明白了.
如果这样生产,产品的寿命很长-------------这家电容厂商就发了....

想想,一个铝瓶子,装子一瓶电解液,安全温度为125(是105还是125忘了)度.
你放到锡炉里浸几秒钟,
这种高温加速老化明显的零件.
而且高温还会化学反应的东西.
快改吧...

网友I:
:P15樓的兄弟說得很中肯,對電子產品的生產工藝有很深的經驗;
我在這里個人建議你用另一种做法,改用 Mini方型的鉭電解電容(33 uf以上我沒有試過),因為貼片的鉭電解電容在設計時就已經有考慮到回流焊/波峰焊等這些一般的電子產品生產工藝的,但有以下幾點你須要事先評估:
1. 找正規的貼片鉭電解電容,注意規格;(據我所知有少數廠家的鉭電解有點小問題)
2. 注意制程中波峰爐的調節,一般控制焊節時間在2.5秒以內;高溫焊接時間超過5秒或6秒以上出問題那就你工藝問題;
3. 會對鉭電解電容的壽命有一些影響,如果控制在2.5秒以內焊接時間6-8年以內基本不會有問題,以後難說.

网友J:
估计会爆,还是不要这样做

网友K:
回复 网友H:
15L想的相当周到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我已经取消了贴片电解的形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