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输出阻抗一般是多大?

楼主(2010-12-08):
使用的OP54系列的运放,其输出阻抗在说明书上没有标出,一般有多大?

网友A:
运放只给出开环输出阻抗(Open loop output resistance)Ro。

楼主:
一般是多少?

网友B:
很不一定,大概几欧姆到上百欧姆都有可能。

楼主:
如果不知道,如何测输出阻抗?

网友B:
绝大多数情况没有必要测量。
如果一定要测量,需要将运放接成直流闭环交流开环,用微变负载方法测。

网友C:
这是个悬案

网友D:
运放不是强驱动元件,输出阻抗的意义不大,而且是频率的函数,又受具体应用电路的影响,即使需要考量,也得基于具体电路。

楼主:
记得模电中有计算方法吗?

网友D:
那是基于具体电路的计算。

网友C:
我专门做过努力也找不到头绪

网友E:
除非当作电压比较器用,运放开环工作的可能性极小,闭环输出阻抗在反馈作用下十分的小,在线性范围内可以不予考虑,当然了,如果你的负载是个电容,那还是需要考虑Ro(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F:
更具运放的类型不同,通用运放,在低频放大应用场合,动态电阻一般都小于1欧,后级不要接太重的负载,否则电流驱动不了,高频下则要考虑阻抗匹配,功放则需要仔细计算拉

网友G:
正常运用输出阻抗接近于0,输出阻抗和负载能力是二码事情。

网友H:
输出阻抗和环路增益有关,有一个零点和一个极点的函数

网友E:
回复 网友G:

带个电容试试

网友G:
不知道蚂蚁要对我说什么?

网友I:
具体要看你用AMP做什么?如果是要做高频信号的长线驱动,则RO的大小有影响。就是RO和输出电容CL会组成一个极点,会影响AMP的主POLE ,因为RO会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则POLE会左移,可能引起自激。
做其他应用,则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E:
回复 网友G:

俺的意思是赞同你的说法:输出阻抗与带载能力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