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请教

楼主(2010-12-08):
我用STC89C516RD+单片机出现附件中的现象,但用其它的牌子的单片机却没有,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STC89C516RD+是普通的12T芯片,写TFT不应该有区别啊。。。,试试检查时序和更换芯片尝试

网友B:
你要确认是丢了数据,还是乱了数据

网友C:
彩屏,怎么弄个啊。

楼主:
二楼的

    但我现在用华邦的单片机却没有这种现象,STC单片机换了都是一样的现象。顺便说下我这个图片的数据是从FLASH里面读出来的。   FALSH的型号是AMD29F040B-150

网友D:
彩屏,怎么弄个啊。
引用 网友C:

彩屏我也没玩过啊:'(

楼主:
哈哈,我已经解决了,通过禁止内部扩展RAM就正常了,程序:AUXR=0X02;
搞定,谢谢大家!

网友B:
内部有自动片选信号在起作用了,禁止了就单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