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一下STM32内部的FLASH和AT24?

楼主(2010-12-08):
我在做基于STM32系统需要存储数据,考虑是用内部的FLASH还是外部AT24,请大侠给个建议啊!
    之前这个系统是基于51单片机做的,存储用的是AT24,后来升级改用STM32做,但我看STM32  内部带有FLAsh数据存储,考虑直接使用内部flash,比较AT24和STM32擦写次数,AT24百万次,flsah,十万次。但是既然STM32内部有FLASH的话,为什么不用呢?给个建议啊

网友A:
当然可以用了。

网友B:
flsah,十万次  不是吧 好像 最多只有1W次 还要看温度其它参数什么的 才有。
我们还是用的AT24XXX

楼主:
<h1 background-color="red">
顶一下哦
</h1>

楼主:
<h1 color=red>再顶一下</h1>

网友C:
我感觉可以用, 但是有风险
1.  擦除次数的限制, 比 AT24 更少, 导致程序里不要过多地擦写. 以免失效.
2.  FLASH 和程序空间在同一个空间相同的总线, 是不是有主程序被破坏的风险(包括寄存器配置错误, 地址计算错误等).
3. FLASH  的缺点, 一旦要改写某个字, 就得整块擦除, 麻烦不说, 擦除寿命限制比 AT24 更加突出哦

请楼主权衡之

网友D:
LS说得有理。应该根据自己的具体应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某些情况适合用外部E2PROM,某些情况适合用外部SPI FLASH,某些情况适合用内部FLASH,...

网友E:
楼主分析的很在理

网友F:
感觉还是用外部的好

网友G:
程序Flash是1万个Cycle的
根据你的需要决定是否用外部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