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接成开环的情况

楼主(2010-12-08):
(无正文)

网友A:
方波
直流高电平
直流低电平
都有可能

楼主:
输出端接一个串联谐振电路(电感串电容接地),运放开环,输入方波,在电感上会出现什么波形?

网友B:
开环下,运放通常作比较器使用。输出如何,要看输入(如方波)是否过其门限。

楼主:
如果接成有反馈的放大器,其输出阻抗一般为多大?

网友C:
有反馈的放大器,输出阻抗基本由反馈决定,可能小到几毫欧,可能大到几百兆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