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芯片静电流概念

楼主(2010-12-08):
不确定此处的静电流是否是漏电流的概念,麻烦大牛们解答。
谢了

网友A:
是指不动作时候的电流,随着器件功能不同,可能定义不同。比如门电路是指所有输入处于固定电平状态时所耗电流,LDO是指输出无负载时芯片消耗的电流,要说是什么器件才可以说清楚啊。

楼主:
可以理解为空载电流吧

网友B:
可能是“静态电流”,原文忽略或省略了“态”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