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怎么知道CCS编译出来的代码大小呢?

楼主(2010-12-08):
        问题1:同主题;
        问题2:我怎么把我定义的大的数组定义到外部的SDRAM中去呢,这样程序中定义一个flolat a[1000]就自动到外部SDRAM?

网友A:
看.map文件。

楼主:
我的问题的确比较弱,很感谢你的回答,请问具体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网友B:
有个linker.cmd文件里有

网友B:
/*
*  Linker command file
*
*/

-l rts64plus.lib
-l ..\..\lib\dskda830bsl.lib

-stack           0x00000800      /* Stack Size */
-heap            0x00000800      /* Heap Size */

MEMORY
{
    VECS:        o = 0xFFFF0000  l = 0x00000080
    ARMRAM:      o = 0xFFFF0080  l = 0x00001f80
    DSPRAM:      o = 0x11800000  l = 0x00040000
    SHAREDRAM:   o = 0x80000000  l = 0x00020000
    SDRAM:       o = 0xC0000000  l = 0x20000000
}

SECTIONS
{
    .bss        >   SHAREDRAM
    .cinit      >   SHAREDRAM
    .cio        >   SHAREDRAM
    .const      >   SHAREDRAM
    .stack      >   SHAREDRAM
    .sysmem     >   SHAREDRAM
    .text       >   SHAREDRAM
    .switch     >   SHAREDRAM
    .far        >   SHAREDRAM
}

网友B:
#pragma DATA_SECTION(funcA,"dataA"); ------ 函数外声明
将funcA数据块定位于用户自定义的段"dataA"中  ------ 需要在CMD中指定dataA段的物理地址

#pragma DATA_SECTION(pBufMem, ".far:NDK_PACKETMEM");
static UINT8 pBufMem[PKT_NUM_FRAMEBUF*PKT_SIZE_FRAMEBUF];

楼主:
多谢大家的支持。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看程序大小。

网友B:
程序大小可以看一下.map文件

网友B:
在烧写flash的时候  可以用hex6x.exe(我用的是c6xxx系列de) 转化成bin格式  那个就是最后的大小

楼主:
out文件时它的大小吗?

网友B:
out转化成bin  bin是最后的大小

楼主:
我直接用工具转换为out文件,然后通过一个FLASH烧写工程直接烧写out文件,那么我不知道bin文件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呢?

网友B:
程序大小可以看一下.map文件吧
.out不是程序的大小 里面有些其他信息

楼主:
很多谢lpf336的支持!

网友C(2013-08-12):
讨论的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程序大小可以看一下.map文件

可是该怎么查看呢?是看.map文件属性大小?还是把.map文件中used部分的内容加起来?

网友E(2013-11-21):
继续顶起来,我觉得问题虽小,但是反应一个人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