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请教一个关于FFT测试结果的问题?

楼主(2010-12-08):
       先说明我是新手中的虾虾,这两天测试了一下TMS320C6713的代码效率,发现自己做一个1024 float的FFT需要约1600000个时钟,即使采用200MHz时钟也需要8ms,同时我看到反汇编有很多的nop指令。难道6713这样高档产品也这么慢吗?
       请大家指点FFT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同时代码可否进行优化呢?

网友A:
注意变量类型,好像要定义成volatile的还是什么啊
就是下一条语句不等待上一条语句的返回结果
但是程序上要保证上一条语句的结果不被下几条语句调用

网友B:
有些nop是为了匹配流水线,不过建议从算法上改进一下,还有如果还想再快些,用汇编吧,有些比用C速度可以提升将近十倍呢

楼主:
多谢你们的指导,是不是没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来提高效率呢?
大家一般采用什么方法来做FFT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