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0时钟电路原理?

楼主(2010-12-08):
几次都看到这种电路,但是就不知道什么原理,在网上打上“振荡电路”“时钟电路”等关键字找也没找到。请高人指点一下,它的工作原理。谢谢。这个是Z80的时钟电路。

网友A:
外部晶体振荡器电路:
    用TTL门电路构成的简单振荡器电路.

    图2所示的是典型的外部并行谐振振荡电路,应用晶体的基频来设计.74AS04反相器以来实现振荡器所需的180°相移,4.7KΩ的电阻用来提供负反馈给反相器,10KΩ的电位器用来提供偏压,从而使反相器74AS04工作在线性范围内.

    图3所示的是典型的外部串行谐振振荡电路,亦应用晶体的基频来设计.74AS04反相器用来提供振荡器所需的180°相移, 330Ω的电阻用来提供负反馈,同时偏置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