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上的电阻都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12-08):
如图:输入110V

网友A:
好多电阻。。。是哪个?

楼主:
r112 和R113

网友B:
因为J9_1,J9_2上是110VAC高压,为了传输一个开关信号,从安全隔离的角度出发,所以做了光电隔离,这也就是U36、U37的作用,U36的发射端类似一个发光二极管结构,其正向压降和反向压降均有一定的要求,所以首先用D4、D6做单向整流,然后用C64做稳压,R110/R112/R113/R116/R117的作用都是分压和限流,就是为了保护U36的发射端不至于被110VAC给搞死。

楼主:
r116,r112,c64 是PI型滤波吗?R112可以拿掉吗?

网友B:
r116,r112,c64 是PI型滤波吗?R112可以拿掉吗?
引用 楼主:

根据你自己的设计理念和项目实际情况,你可以自己确定装几个电阻,一般拿掉之后,也不会看到明显的功能变化。

网友B:
不是什么PI滤波。

网友C:
R117/R117/C64主要是做滤波

R112/R113/R110是调整光耦导通的电压点。

网友D:
看他的图U36上的电压能达到10V,不就把U36烧了吗?

网友E:
但从楼主给的条件看,完全没有必要弄这么多电阻和二极管,而且电阻功率也不用这么大。R112换成5.7k, R116换成20k,  R113和R117以及D4都可以去掉。

网友F:
可以只用一个限流电阻,但热量会比较集中,功率算一下便知,要选择足够功率余量的电阻。

网友C:
我来计算一下
110V/50Hz,因为是半波,所以是 110V/100Hz? (不知道50Hz变100Hz这一步推导成立不?)
那么C的阻抗是 1/2pi*f ~= 1.6k

所以R110,R112.R113根本不存在分压关系,因为比C的阻抗大多了。

算下来C的压降在10V直流(类似直流,跟R116、R117分压)

然后10V,在通过R110/R112/R113导通光耦

所以R110/R112/R113不能没有,作用是调整光耦换算到输入测得导通电压。

网友G:
10楼正解 电阻用0.5W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