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DMA AD采样值漂

楼主(2010-12-08):
用STM32F103VC做的一款装置,以前用注入式做(3个AD都用到了),采样零漂很小,基本在1个LSB以内(大部分为0),现在改用DMA方式,双AD,结果发现采样值与注入式相比有一定的漂动,不稳定,一般在1~3个LSB之间,部分达到了5~6个LSB,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AD,DMA的配置应该没问题,因为参考的另一个程序是可以的,是不是其它IO口的配置或者初始化什么的出问题?

网友A:
我也做过这样的程序, 发现有时候通道位置错误了呢, 比如第一个通道的值存在第三个通道的位置了.

而且想了很多办法, 软件没有办法自动判断和恢复. 没有办法, 最终没有用 DMA.

楼主:
通道错位据说有可能是DMA和ADC的开启顺序有问题,网上搜一下吧,好像有讲到这个的。我这个很奇怪,103VB的一个程序是可以的,我这个103VC的移植过来就是不对,而且就用103VB的程序在103VC上跑,至少AD采样误差没那么大

网友B:
结果发现采样值与注入式相比有一定的漂动,不稳定,一般在1~3个LSB之间,部分达到了5~6个LSB,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答:通常是电源不稳。

网友C:
可能是电源不稳定引起的

楼主:
对比其他程序查找了一下原因,把程序中其他部分都关闭,最后发现时SPI那部分引起的,我程序中主循环只要空闲就保存一次时间到铁电(SPI),spi写操作SPI->DR=xx这句话出的问题(利用stm32自带的硬件SPI),屏蔽掉这一句话就AD采样就没有飘动。但是我在另外别人的程序上也大量加上循环SPI写操作语句,却没有问题。还需要再调试看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D:
STM32 的ADC输入阻搞很小, 请用好点运放驱动,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