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C887秒寄存器数据读不回来

楼主(2010-12-08):
我用STC-51单片机从DS12C887的秒寄存器读数据,然后显示在1602液晶上,可液晶上显示的数据一直不变,应该是没读回来,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是不是坏了,我用过很多 ,正品都容易坏,也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我就是想简单的做一个数字钟,我已经换了一个了,之前那个在屏幕上显示的是乱码,这一个刚买两天,在屏幕上显示的是85

网友A:
12887很简单,仔细检查下,相信你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B: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dsas=0;
        //P0=0xff;
        dsrw=0;
********P0=date;*******
        dsrw=1;
        dsas=1;
        dscs=1;
}
问题出在你的DS写函数上了,不是date=P0,而是P0=date;向寄存器写数据当然要将数据付给寄存器,而不是读出P0口状态!呵呵!

网友B:
还有啊 新买的DS一定要做初始化操作,就是往里写一个正常的时间,要不然读出来的很可能是乱码!

网友C:
可以通过测试其内存的RAM来判断读写功能是否正常。

楼主:
谢谢5楼,也同时谢谢大家:)

网友D:
貌似这片子N老N老了

网友E:
C887,对电源挺敏感的,最好给他单独供电,如果电压低或高,就会出现858585的乱码

网友F(2013-05-06):
谁有DS12CR887+33下载器啊

网友F:
谁能帮我改一下DS12CR887+33这个芯片的时间,能否用编程器读出里面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