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压电路和低压电路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0-12-08):
我们目前在做电化学电导检测 由于液体电泳需要高压(10KV-20KV)驱动 同时 我们还要有一个检测电路(15V)  高压电源的地能否和检测体系的地都直接接到同一个地上呢 中间需要做什么隔离么 如果隔离的话  我们需要采用什么样的隔离措施呢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是否共地,看你要测量什么,用什么仪器测量。

楼主:
我们主要是在做毛细管电泳方面的电压数据采集 然后送到单片机数据处理 高压模块用于驱动液体流动 因为电压太高  是不是这两种电压体系不能直接共地 需要加个光耦什么的?
2# maychang

网友A:
电泳电源(一般称电泳仪)输出端与你的测量仪器不共地(实际上是共某点,不一定是地线)则无法测量。
需要考虑隔离的,不是电泳电源与你的测量仪器,而是你的测量仪器与你的数据处理单片机为安全起见需要隔离。

楼主:
请问如图所示的原理图中 高压电源负极是否应该接到检测电路中的地上呢
主要目的是利用max195采集溶液电压信号的波动 需要高压电源做电泳
4# maychang

网友A:
你的电路,包括MAX038信号发生,和信号调理电路,已经与高压电源有电气联系。
不过,这是框图,不是电原理图,实际电路信号发生和信号调理是如何联接的,图中看不到。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啊 要是能在旁边指导一下就好了  实际上高压回路和检测回路是不连接的 你看到的铜电极并不是直接接触溶液的 而是由一层绝缘薄膜把铜电极和溶液隔开了 是非接触式的电导检测电路 高压回路为:高压模块输出-左端溶液池(红色小孔)-毛细管(中间红色线)-右端溶液池(红色小孔)-高压模块负极  我是想知道高压模块的负极是和检测电路上的接地接在一起么  中间需要光耦什么的做一下隔离么  他们共地的话 会不会把纹波或者其他什么影响带入到检测电路
6# maychang

网友A:
7楼:
这种情况,检测电路与高压电源最好不要共地,甚至不要有任何电气联系。

网友B:
最好是不要共地,可以采用隔离检测。

楼主:
那请问 您的意思是直接把高压模块的正负极直接接到如图红色溶液池的位置么 不需要把负极接地了?
8# maychang

网友C:
最好是高压悬地,周围的金属接地,检测电路也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