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参考程序后,与USB to I2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12-08):
我在xypress的网站上下载了“Example_CSD_EzI2Cs_FIlters_24x94”的参考程序,根据我们电路更改了相关引脚的定义;然后编译,下载到芯片上;再使用usb to I2C进行连接,根据提供的文档,使用命令“w 0A 00 00”,反馈回来“s 14+ 00+ 00+ p”,和文档描述一致。
但是,接下来选择chart的variables setting,就没有文档对应的选项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按当前的状态,I2C是连接正常了。接下来怎么监控按键的动作,和调整按键的操作呢?

步步维艰!望高人进一步指教!谢谢先!

网友A:
Please follow the steps to use chart display:

1. Chart - Data Settings, we have 16 variables available here. Choose one of them. For example, N1 ACTIVE(Choose)  status(Variable name, will be used in command)  Byte(Type)  Sign(Not Choose) (Choose Scale, Offset, Color)
then, click OK.

2. Commands: (See variable name "status" used here)
w 00 03 p r 00 @status p

3. Click "Repeat"(Send), and choose other parameters according to your application.

4. View the chart.

楼主:
我完全参考例程的PDF敲命令,结果对应的参数的name没有更改,后来问代理商才知道可以更改,即命令参数名字要一致。
现在,参数对应上了。但是,按道理返回CSD_baSnsOnMask[0]是可以反映前8个按键有没有按下的,可以,在没有按键按下的时候,这个参数不停的在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望指教!谢谢!

楼主:
调用active函数倒是可以正常的反应按键是否有动作。
但是mask数组好像没有反应,再试试看!
有高手请赐教!谢谢先!

网友B:
随时等候楼主的新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