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实际最大放大倍数

楼主(2010-12-08):
小弟有一疑问,运放lm324的带宽增益积为1.0M,如果放大50HZ的正弦信号,是不是就能放大1.0M/50=20,000倍?(不考虑电源电压的限制下)这也太大了吧,是不是哪里没考虑到?假如我输入10mv的交流电压,电源电压为±5v,就能放大200倍得到2v的信号?请大侠指正。

网友A:
那是开环增益,运放不可能用于开环放大的。

网友B:
实际使用中用它放大几百倍就撑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环啊,这个倒没注意,我说怎么这么大呢,呵呵……那它的闭环增益跟什么有关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怎么算呢?

网友A:
to 4L:

找本相关书籍看看,这是其中最基本的内容。

网友B:
闭环增益和外围电路有关啊,但如果你把增益搞的比较大之后,放大电路性能就比较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就想知道这个增益跟什么有关系,我好取一个尽量高而性能良好的放大倍数

楼主:
谢谢6楼点拨

楼主:
10楼 误会了 呵呵

网友C:
放大倍数太大运放也不稳定,容易自激。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这个界限怎么来定义呢?

网友D:
既然你算出了开环增益,那么闭环增益要比开环增益小1000倍,反馈就够深度了.

网友E:
坐下听课~

网友F:
闭环放大系数不仅和开环增益有关,还和反馈系数有关,找本模电看看,上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G:
闭环增益与开环增益基本无关,条件是反馈够强。

网友H:
324在50Hz有2W的增益吗;找你的算法直流时就是无限大了;
看看手册,印象中324好像增益是70-100dB,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参与,我就在想这个闭环增益除了跟电路的反馈系数和电源电压有关之外,还跟什么有关系

楼主:
既然你算出了开环增益,那么闭环增益要比开环增益小1000倍,反馈就够深度了.
引用 网友D:

这位大侠有依据吗?请教了

楼主:
闭环增益与开环增益基本无关,条件是反馈够强。
引用 网友G:

闭环增益只跟反馈系数和电源电压有关,是这样子吗?那324的闭环增益可以做到很大了

网友I:
奇怪。。。为啥324的开环增益才2万?太小了吧?不是说至少也有几十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