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人用单片机和传真芯片做过传真设备么

楼主(2010-12-08):
设备接收到传真之后,把数据存在flash里,然后再转发出去

现在跟一台传真机收发都正常
换了一台不同型号的传真机给设备发传真,然后转发到刚才与之收发正常的传真机上,
发现收到的都是黑黑的一块一块的

啥情况呢,要了解传真数据格式么?
望各位不吝指教
谢谢

网友A:
用FLASH转存后再传真出去!?

有没有算过你的FLASH能用多少天!?

呵呵,貌似用SRAM更好点吧。。。

楼主:
为啥
不会那么快吧
sram掉电数据会没了吧

网友A:
FLASH寿命有限啊!!!

传真数据量有大,次数有多,估计不要多长时间FLASH就被擦爆了。
而且FLASH的写速度比较慢,你能忍受那么长时间的等待吗!?
所以SRAM+法拉电容比较合适点。

楼主:
我在程序里每一个传真握手信号之间都加了延时
1s或0.2s
有些地方不加延时或不要延时那么长也行,有时候又不成功
所以干脆就加了
反正它会给几s时间等待
感觉传真收发过程本身就很耗时啊

楼主:
在接收传真数据时
发送AT+FRM=XX
收到CONNECT
然后就接收传真数据,并存储
结束时收到NO CARRIER

在发送传真数据时
即发送AT+FTM=XX后
收到到CONNECT
然后直接将这些数据发送出去
结束时收到OK

是不是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