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用2个正5V的开关电源组合成正,负5V的电源可行吗?

楼主(2010-12-08):
我现在需要一组正,负5V的电源,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就想用一个正5V和一个负5V的开关电源组合起来,但是又找不到负5V的开关电源。是否可以用2个正5V的开关电源组合?
先搜了一下老的**(见下面)。好像还是不太明白,请各位大侠在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mdy521发表于 2007-1-19 15:57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订阅 报告 收藏 分享 评分打印楼主: 小弟想请教个负电源问题。请教, 小弟, 电源我设计的板子上要加+-12V的对称双电源给好多op供电,估计总共电流在2A左右,请教高人我可以用两路的稳压电源,一路正接,一路反接,可以不?可是有些人建议两者不能供地,求高人仔细讲讲如何处理?谢谢。

专家等级:
尤新亮发表于 2007-1-19 19:26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楼:
最好别那样

专家等级:
maychang

网友A(2007-01-19):
得分:0
楼:
这样接往往电源的噪声比较大

专家等级:
mdy521

网友:
引用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楼:
为什么会产生大的噪声?希望高人仔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2010-12-09):
可另外在输出端加共模滤波改善

网友C:
遇到相同问题,板子都设计好了,想不通为什么会噪声大。期待大牛们答复

网友B:
噪声大是因为接地点作过极性优化。现在负电源改正极接地,两个机壳无法直接相连

网友C:
蚂蚁,你是说电源模块的机壳和我的产品外壳不能直接相连吗?  但是好多电源模块外壳并不是金属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D:
直接做一个+-电源就好了,很简单,需要的话直接找我购买。

楼主:
看了以上各位的回答,明白了一些。
但是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开关电源的生产厂家,不做负5伏的电源呢?
(我们一般都是买《明纬》的电源。)

网友D:
因为很少有要-5v供电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