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失调电压

楼主(2010-12-08):
如果我想放大较小的交流信号,如5mv,接近运放的失调电压或者比失调电压还小,这个时候该怎么解决?这个失调电压是变化的还是恒定的?是不是一个型号的两个运放也不一样?能不能在软件里减去这个失调电压?或者干脆就选择失调电压更小的运放?求解。

网友A:
一个型号的两个运放不一样。
是变化的,应该受温度、时间变化
软件处理效果不好
选择失调电压小的运放。
或者选双运放封装里的两个运放搭电路做抵消(谨慎采用)

5mV信号放大不难。

楼主:
5mV信号放大不难。 ...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解释?请教

网友B:
我刚搭了个op07放大0~10mV的板,感觉很稳定。就是要调零,比较麻烦!

网友C:
OP07调零之后还是会有不少漂移,生产也麻烦,不过这个高精度运放却是非常便宜的。而不需要外接调零电路的高精度运放价格却不菲,给楼主参考这款运放吧SGM8581,失调电压典型值25uV,最大100uV,应该比较适合楼主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啦,呵呵

网友A:
OP07够用了,其实调零的工作软件也可以做。

价钱更便宜的还有op177

网友D:
这个失调电压是变化的还是恒定的?是不是一个型号的两个运放也不一样?能不能在软件里减去这个失调电压?或者干脆就选择失调电压更小的运放?

如果是一定的就好了,温漂什么了的应有了。

网友E:
失调电压是温度的函数,但是重复性似乎不太好

网友F:
如果我想放大较小的交流信号,如5mv,接近运放的失调电压或者比失调电压还小,这个时候该怎么解决?这个失调电压是变化的还是恒定的?是不是一个型号的两个运放也不一样?能不能在软件里减去这个失调电压?或者干脆 ...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交流信号,加高通或带通滤波器,软件滤波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有什么处理办法吗?就像11楼所说,加个滤波电路,我的是交流信号

网友E:
放大交流信号根本不用去管失调电压,用交流耦合即可阻断直流电压。

除非你供电电压比较低,增益设计比较大,失调电压在闭环增益作用下,让输出级偏离可用线性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输入信号是很低,来自电流互感器,经过采样电阻转换成电压,大概只有10mv左右,想想放大到单片机AD能接收的电压等级,大概2v左右,这就要放大200倍,我现在有几个疑问,一:如果我的输入电压信号过小,对失调电压怎么处理?(如果通过增大采样电阻的方法来增大电压信号,电阻的功率就要变大)二:运放是否能放大到200倍,我的交流信号最高300HZ,闭环增益跟频率之间有什么关系,是否能用开环的增益带宽积来计算?三:一个题外话,关于反馈电路的自激问题,我的理解是防止反馈过深,放大电路的增益过小,从而引起自激,但是根据书上的条件|AF|<1,比如LM324的A为100,就要求放大倍数1/F大于100,好像又不对,请指正错误。

网友E:
1,来自电流互感器属交流信号无疑,前面多人提到只需加电容隔直即可;
2,看运放的增益带宽积;
3,可加相位补偿解决。

网友H:
小信号CT输出厂家有推荐放大电路,就是CT二次直接接运放两输入端,一个反馈电阻接运放输出和反相输入端作为取样电阻,可以直接出来数伏的反相输出。这样CT二次在运放有效输出范围内相当于0欧取样(虚短),只是实际使用 设计上要另外添加二次开路保护措施(可以在CT二次侧并联两个方向相反的大电流低寄生电容二极管简单解决)。
至于零漂完全可以软件解决,如果非要硬件解决,自稳零运放也不贵,十来块的性能已经相当好了,其实对交流信号来讲更重要的指标是噪声。

网友H:
我做的有几种用了10年了,这部分没出什么大问题。当然这种接法适合CT二次额定电流为数毫安的情况

楼主:
我做的有几种用了10年了,这部分没出什么大问题。当然这种接法适合CT二次额定电流为数毫安的情况
引用 网友H:

如果CT的二次侧为数十毫安或者更大,就不能用运放了吧,应该采用采样电阻来转换电压,但是对采样电阻的要求我还不太清楚,请你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1、加电容隔直的话会影响交流信号吗?应该加多大的电容为宜?假如失调电压为1mv,交流信号为10mv
2、比如LM324的增益带宽积为1.0M(单位不知对不对),放大50~300HZ的交流信号,放大倍数最大为多少?
谢谢!

网友H:
数十毫安只得到10毫伏,取样电阻不到一欧?谁让你这样做的? 5A变数十毫安的CT二次应该可以接好几欧的负载了,查清楚CT具体参数再来问吧。把你的输入输出参数全部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电流不是5A,是225A,变比暂定为2250左右,使输出100ma,而且在线路出现故障时,电流会变大几倍或十几倍,达到几千A,所以互感器二次侧不能接大电阻,否则要求电阻功率要大

网友H:
这种情况一般要接两级CT,一级主CT250A:5A,二级测量CT为5A:10mA会好处理些, 硬要一级CT,取样电阻故障开路的话影响比较大,后面的电路会一级一级的冒烟放**,哪个胆儿肥的用户敢使用你的这种产品? 那种情况电阻必须用大功率可以保证可靠连接的结构,而且你的电子部分也要靠近大电流侧,现场环境比较恶劣,不好处理。

网友E:
wh6ic, 有没有电流互感器在初级并分流器的?俺想这样做,互感器可以做的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是100ma的话,采样电阻就必须是毫欧级的了,或者采用空心电流互感器,rogowski线圈,这几天正在看这个,要有积分电路,好像价格也不菲。

网友H:
不做封闭磁路的就可以明显减小铁芯尺寸,减小取样电阻值也可以得到满意的线性范围。一次侧并接分流减小体积,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别人没有这样做可能有其它的考虑吧。

为什么一次CT直接到100mA?不用二次CT,会有一堆麻烦等你处理。2250倍的变比,225A的铁芯,如果是中高压回路,这个应力太让人害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一次侧是低压线路,220/380v,互感器是为断路器用,所以还要讲究尺寸和线性范围,最好精度也高点,如果采用两级互感器,成本就上来了,而且铁芯互感器在大电流时容易饱和,断路器对互感器的要求最起码也要额定电流的十几倍以上吧,所以总感觉铁芯的不是很合适,我还没完全搞懂铁芯互感器,请您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