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单片机有输出锁存功能吗?这个电路图怎么实现?

楼主(2010-12-08):
(无正文)

网友A:
同一个IO口既能点亮LED,又能扫描按键只是简单的分时复用即可,利用LED的余晖和人的视觉残留即可,也不需要什么输出锁存。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估计现在只要是个MCU都能完成它。

网友B:
义隆的烧录器DWTR的蜂鸣器、LED、按键,用的是一个IO复用
而且蜂鸣器还是无源的

IO紧张的可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啊,那我懂了。。。

网友C:
其实就是直接用来延时的子程序换成了按键的子程序...这样直接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