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08):
PIC12F510,定时器定时50ms,无中断模式
定时50ms,4M内部晶振,不分频,计算如下:
(255-5)*1*4/4=250US;循环200次 就实现50ms定时

配置如下:

__CONFIG(0XFFC2);     //4M
OPTION=0x088;                //打开定时器;不设置预分频器;

定时50ms代码:

TMR0 = 5;                //定时器赋初值
while(!flag)                //等待50ms时间到
{
    if(TMR0 == 255)        //溢出一次
    {
       TMR0=5;                   //定时器重新赋初值
       intnum++;
       if(intnum==1648)    //50ms = 250US * 200次,但实际200次才5ms左右,要循环1648次才能达到50ms
       {
            flag=1;
       }
}
此外我调整TMR0=5;  的装载初值,定时时间没有变化。

问题,我的定时算法有问题吗,为什么我计算循环200次,而实际却接近2000次?为什么调正装载的初值会有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用MPLAB软仿真来看计数值有没有在变。

网友B:
如果不设置预分频值,你读到TMR0 == 255的机会相当小,所以会循环很多次,你试试TMR0 > 200,或者,你设置预分频,使计数一次的时间足够你跑一个循环的。

网友C:
完全同意3楼

网友D:
同意3楼

楼主:
3楼正解,分频后果然就OK了,安全的方法应该是大于255.

网友B:
你能测得到大于255?还是“250”好了

网友E:
怎么可能大于255呢?

网友F(2011-01-09):
如果不设置预分频值,你读到TMR0 == 255的机会相当小,所以会循环很多次,你试试TMR0 > 200,或者,你设置预分频,使计数一次的时间足够你跑一个循环的。
-----------------
为什么不能的到255呢,为什么要加预分频呢

楼主:
怎么可能大于255呢?
引用 网友E:

确实不可能

楼主:
如果不设置预分频值,你读到TMR0 == 255的机会相当小,所以会循环很多次,你试试TMR0 > 200,或者,你设置预分频,使计数一次的时间足够你跑一个循环的。
-----------------
为什么不能的到255呢,为什么要加预分频 ...
引用 网友F:

因为TMR0 == 255时,程序未必扫描到。
预分频也不能保证扫描到,所以大于一个常熟

预分频的概念,你理解了就明白了